楼主(2012-11-29):
在论坛上咨询了不少,回复的说法多种多样,不少都是拖泥带水的说出来一堆百度复制出来的内容,没有针对提出来的问题,一头雾水那,特将疑问再说一下,希望专家们给以帮助,谢谢!

比如说 定时器TIM指令,如果要延时36秒

应该写:

tim 000  #168(十六进制)
tim 000   &360(十进制)
tim  000   110110 (二进制)

在图解欧姆龙PLC入门一书中提到:设定值用4位十进制数表示,范围0~9999,定时时间=设定值*时基。设定值可表示成立即数,前面必须要加#。如果无#就是通道号。

如果设定是36秒 ,那SV(设定值就是#360)也就是TIM 000  #360

有的坛友说:欧姆龙默认的十六进制,也就是设定为36秒,就是TIM 000  #168
还有的说使用BCD码。也就是说设定值36秒,就是TIM  110110  (还有的说是100100)

那么现在哪种答案对那?

网友A:
TIM 0 #360 (BCD类型)
TIMX 0 #168 (BIN类型,用十六进制表示)
使用BIN类型的话要设置以下:

楼主:
版主你好,你是说正确答案是:

TIM  000   #360?

这个是延时36秒的对吗?

网友B:
定时器T0延时36秒后状态翻转。

网友C:
TIM 00 #360 是延时36秒

网友D:
多看下手册就明白了,我平时习惯用如#100就是指设定10S的意思了,时间设定值习惯用#,当然用其他格式也可以

网友E:
TIM  指令默认的是bcd类型(十进制),所以#100 就是10秒,但是你若直接用十进制的前缀&时,系统会提示错误,当然也使用区地址,此时区地址相当于一个字节(八个位),一般用字(D)来表示,因为欧姆龙没有字节的符号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帮助,这次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