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密码:zczc777

网友A:
MR-J2S及MR-J3伺服秘招:参数还原设置

变频器往往有一个清除参数的设置项,比如E740变频器中有PRCL。
很多客户反应三菱伺服里没有相关参数。通常是使用电脑,在专用软件里操作。
其实三菱伺服有这个参数,但这属于隐藏参数,通常是维修工程师才会使用:

MR-J3系列伺服:
将PA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
MR-J2S系列伺服:
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
然后将182号参数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
有时伺服CPU类似的小故障,经过此处理,也会随之恢复
旭迈机电

网友B:
其实这个是我最早发布的,字句基本都没改动,转了一圈又回到本站来了呀

网友C:
被发现了

网友D:
收下,没准哪天用上

网友E:
留着可能有用!

网友F:
不错   先收藏  也许以后用的到

网友G: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謝謝樓主分享!
新手上路

网友H:
您真用心,謝謝分享

网友I:
那請問一下,最新的 J4 要如何還原出廠值呢。這就沒人發表了吧???

网友J:
估计有用啊

网友K(2013-01-06):
很有用的方法

网友L:
一直不知道,用了几年都是用软件恢复出厂值

网友M:
没看懂,是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N(2013-03-06):
吹下93lc76,读内码,更改内码。在没有伺服电机的情况下,可以躲过al16.也可以把j2s350a变成j2s200a.维修时在没有相应的电机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