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请问一下 我用 s7-300与s7-200 mpi通讯 将红圈中Qb0 换成mb10 后 s7-200中mb10中怎么没变化呢?  谢谢!

网友A:
我也求解QQ 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网友B:
该处数据要写成P#DB1.DBXnn BYTE n 的形式
  • 下载积分:+1(monkeykinghy) 感谢!

网友C:
    写到200的Q存储区里面用QB0就可以  如果写入V存储区 要写成DB1.DBXa.b BYTE c这样的any数据格式 其中a的数字就是V存储器的起始地址 比如DB1.DBX100.0 BYTE16 就是写入VB100~VB115 然后你在传送到M存储区里面
  • 下载积分:+1(monkeykinghy)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