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需要5轴伺服电机控制,我选用Q系列的PLC ,QD75P4的定位模块,求例程序,急!请各位帮帮忙啊,好人必有好报

网友A:
工艺要求不一样控制程序也就不一样了,还是自已动手吧,把资料找好也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1-10):
在 网 上 发 了 个 Q定 位 的 资 料 可 以  看 看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 网 上 发 了 个 Q定 位 的 资 料 可 以  看 看 !
附件: 三菱伺服控制程序常用经典写法破析.pdf (836 K) 下载次数:682

网友C:
路过。。。。。
不断向前

网友C(2013-02-17):
发表一下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请见谅。使用什么主机主要跟你要达到功能有关,PLC的运动控制功能没有板卡强,多轴联动功能不强,使用PLC做运动控制是因为有大量的输入,输出(开关量,模拟量)加几轴控制(做一些简单3轴联动没问题,比如;直角3轴机械手),我就使用台达EH2 PLC做过直角3轴机械手---2轴联动。当然还有跟开发者会什么有关联,个人观点5轴使用q系列有点浪费。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