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如下图所以,2个NPN传感器并接入PLC,这种逻辑关系式或,只要其中一个有输入,PLC则有输入。如果想让2个NPN感应器,接成逻辑与的关系,需要2个传感器都有输入时才有输入到PLC,这个该怎么接,可行不?[

网友A:
其中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传感器的电源输入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dl2006) 好人!
  • 下载积分:+1(ogreman) 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传感器的电源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的输出与另一个的电源负极上npn传感器是共阴的?这样做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D:
    这样。。。。反正电流够了的。
  • 下载积分:+5(dl2006)
  • 下载积分:+1(ogreman) 好人!

网友E:
    第一个传感器的信号接第二个传感器的负极,第二个传感器的信号就接PLC 两个传感器的正极并联
  • 下载积分:+1(ogreman) 好人!
  • 低价处理PLC 光电 电磁阀,接近开关 等工控配件

网友F:
    学习了,以前还没想到这样用.

网友G:
    大家想过没有?如4楼图中所示,存在这样一个逻辑问题:就是(如图中)上面的感应器需先导通,而后下面的感应器才能起作用,否则不行。所以实际应用时要注意这问题的存在。
    相信自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网友I:
    一楼的办法可以。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J:
    1楼4楼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家想过没有?如4楼图中所示,存在这样一个逻辑问题:就是(如图中)上面的感应器需先导通,而后下面的感应器才能起作用,否则不行。所以实际应用时要注意这问题的存在。

看清电路要求,两开关是要求与的关系,所以两个开关都要感应到才会达到目的,这样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K:
4楼正解

网友L:
学习了哈  以前真没什么想过

网友M:
一楼的可以用,一前我用过

网友N:
如果前面个的安数小就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