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重新安装时出问题了

楼主(2012-11-29):
wincc flexible2008重新安装时出问题了,就是在卸载这个软件后,重新安装时,就出现如图提示窗口,只能退出安装。然后我以为是电脑现有SQL版本高了,就将电脑的所有SQL组件删除,再安装,但是,仍然一样出现同样的提示而无法继续安装。只能请各位指点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在控制面板里卸载这个组件后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解决办法:打开注册表,在编辑中搜索“SQL server”,搜到一个删一个,直至搜不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