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小弟我刚接触PLC ,现有一改造工程,想用PLC来做赏试,工程要求如下
    有一绕线式电机卷杨机原来是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有12345个速度,现在要求使用行车遥控器来控制135档的正反转,要求进档135循进,退档531循退,用常规继电器控制可以135循进,但531退档做不到,因为遥控器是点动的,5档自锁后无法再开31档,只能先停止,所以想赏试用PLC来做,觉得更完美。但现在真正来做却又毫无头绪,也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型号的PLC,求各位大侠指点,给出梯形图做参考,不胜感激。。。
  还想请问下杨站长,这样的一款三菱PLC该要多少钱

楼主:
主电路由4个接触器ABCD组成,AB任一吸合正反转1档,正传AC吸合3档,ACD吸合5档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哟,你在哪,要是在深圳我我可以免费给你弄,至于PLC,国产的就很好了,比如海为的,它们工程师还可以给你样例
感谢!

网友B:
行车上用的啊,要加很多限位器啊,首先要保证安全,行车上有卷扬机,还有大车,小车,用三菱的64点的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B:
用普通继电器也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感谢!不是行车上用的,是个平面绞车,我还是想要PLC控制,因为用继电器控制在5档时直接降档有点麻烦,还有在正反转转换要有延时,再说运用PLC必须有个实践开始,光学习理论还是不够

网友C:
单片机开发便宜!有合作意向,请与我联系,QQ:2463814829

网友D(2013-10-05):
平面绞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