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0V.24V或悬空没有电压

楼主(2012-11-29):
怎么检测0V﹑24V或悬空没有电压。三种情况在一块做处理,但每次只有一种情况存在。有没有办法只要其中的任意一种情况出现都可以做判别。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不太明白

楼主:
就是有一个接线端给它接线,有三种可能:不给它接线(让这个端子悬空),给它接一个0V的电,给它接一个24V的电。这个接线端子怎么样判别这三种情况。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有这难吗

楼主:
要是有楼上说的那样就好了。这个端子内部是有电路的,用来检测输入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内部电路自己判别。什么样的电路能实现这种要求呢?

楼主(2013-02-27):
问题已解决。用四组与门完成,也可用两组完成。
下载积分:+2(wjccui) 真诚感谢!自己找到方法 ..

楼主:
之前用四组与门完成,后来发现两组与门也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