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X developer软件如何读、写

楼主(2012-11-29):
各位大侠:三菱PX developer软件如何读、写Q12PH 型号 CPU中程系。

网友A:
首先你的笔记本装好了,三菱的PLC软件,和驱动 然后用下载线连上PLC 直接下载或者写入PLC程序就可以了,如不明白,QQ 990617982

网友B:
PX软件使用与GPP一样,有"ONLINE"菜单---通讯设置\上传\下载\监控。
如果不用PX软件直接使用GX DEVEIOPER去读也可读写GPP程序,直接修改也可用,但不是FB程序了,再用PX读上来程序就不是实际使用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