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链同步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小弟有台达VFD037M43A两台和同步器SLC04C22A一台,按照图上运行(调节主驱动电机,跟踪电机跟从)需要在涨紧器位置安装位移传感器吗?请高手指点,有接线图和参数更好,万分感激

网友A:
2个继电器,一个直流电源,还有2个对射开关,接线时,用一个对射开关,灰线接24V,黑线接信号线,蓝线接零线,控制继电器自锁,没有异物穿过时继电器不自锁,有异物时自锁,,然后把同步器上的启动型号接在串在继电器上的长开上,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控制方式

网友B:
你这是吊线两同步。要求不用很高,看下同步器SLC04C22A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C:
简单的同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不好,需要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张紧器那个位置装3个行程开关 两个用来检测过紧,和过松 ,已经用来加速度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用位移传感器 ,需要PLC来控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 990617982 我有实际使用案例,还有程序

网友D:
如果在张进的位置加个传感器做电机的实时反馈会更好!
但是会有速度波动

网友E:
就用主传动的速度输出0——10V作从机的速度主令,再在张紧位置处装个5K的电位器作从机的速度叠加,设置一下从机变频器的参数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有用过台达同步器的望告知接线方式

网友F:
用一个同步器就ok了,我搞过一模一样的

楼主:
乌龟船长请赐教啊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G:
在张紧那装个电位器 就几快钱就搞定

网友H(2013-04-21):
我们是专做涂装设备的,这种同步控制我们工厂做过好多案例,昆山捷安特也是用台达同步控制器,先认定主传动和副传动。在主传动调紧座上加三个8108,最近的就是“进极限”,最远的就是“退极限”,靠最远前边的200CM处的就是“裁剪链条”。在副传动调紧座加两个8108,最近的也是“进极限”,最远的也是“退极限”,这是防止失控保护的。在副传动调紧座中间安一变位器做反馈给同步控制器。接线时,主速接一可调电阻,做主速给定,在主速变频器输出有0-10V端子也要接同步控制器上面,做电压取样,副变频器速度信号在同步控制器上接,就是说,同步控制器在取样电压和反馈电压做比较,在经过控制器做PID运算后把电压信号给副变频器,具体参数就不多说了,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