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upload=1m0  m1   我要的是等于K的值时M0M1接通,为什么老是大于设定值才接通,应该怎么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输入的格式都不对,CMP指令自动占用3点的软元件M0.M1,M2也就是大于,等于,小于。第一行已经占用了M0到M2了。你第二行又出现了M1,程序运算都出错了。第一行当C1等于9时M1就已经接通了,根本等不到等于30。

网友B:
>M0,M4
=M1,M5
<M2,M6

當C1=K9
M1驅動清除C1

當C0=K30
M5驅動清除C0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楼上说的很详细,CMP比较指令结果占编号连续的三个点,分别对应大于,等于和小于。每次只有一个其中一个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格式都不对,CMP指令自动占用3点的软元件M0.M1,M2也就是大于,等于,小于。第一行已经占用了M0到M2了。你第二行又出现了M1,程序运算都出错了。第一行当C1等于9时M1就已经接通了,根本等不到等于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97604]
>M0,M4
=M1,M5
<M2,M6

网友E:
很简单啊

网友F:
这个不是太难 但有点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