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三菱FR-F740-S110K-CHT 是用多大的功率模块,具体型号是?

楼主(2012-11-29):
求知三菱FR-F740-S110K-CHT 是用多大的功率模块,具体型号是?
本厂有一台三菱FR-F740-S110K-CHT ,110KW的风机变频模块崩掉了一只,其余两只不知道完好与否。看机子结构比较复杂,故想先买回模块再拆机以免失误。请知道的前辈们告知我该买什么样的模块,恳请您们的帮忙,谢谢!

网友A:
找我啊,QQ781834934

网友B:
找上海三菱去修 具体电话我不推荐

网友C:
最好还是送厂家去修。

楼主:
现在发现主板也是坏的,烧模块的原因就是主板故障后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然后就把模块也烧掉才条闸保护的。
现在也急求FR-F740-S110K 主板一块,哪位大侠有的话请速回复啊!

楼主:
求求哪位大侠能帮个忙,一定是有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