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维护监控PLC

楼主(2012-11-29):
各位大师远程维护监控PLC程序需要什么硬件以及接线

网友A:
一台工控机,一个以太网模块,组成PLC网络后就可以了!在工控机上面安装GX后远程工控机就行了!

网友B:
现场派个人,带个电脑可以上网,然后用QQ远程控制同样OK!!

网友C:
现在有专门做远程监控的模块的,在旁边加一个模块就行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D:
用QQ 远程可以,用以太网模块,加上位机,通过互联网一样可以修改,监控程序

网友E:
用以太網模塊,IP地址從MIS申請一個專用的,只要知道IP地址,在台北就可以直接監控大陸這邊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以太網模塊,IP地址從MIS申請一個專用的,只要知道IP地址,在台北就可以直接監控大陸這邊的PLC
申请一个专用的这费用是不是有点高??

楼主:
在此谢过大家,QQ远程监控是否就是给个人在那边联机PLC所得信息,再发过去另一边

网友F:
本地PLC联上电脑,通过电脑远程控制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G:
我在其他贴上有相关回复这个问题,参考我下面的,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382346&page=1#1308936
PLC的远程上 下载和监控的成本比较高,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H:
三菱远程的话,你要了解一下GX RemoteService、GX Explorer这两个软件。

楼主:
在此再次谢过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