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我发现我的电脑跟PLC通信不稳定,通信老是中断,而且中断后电脑要重启才能再通信上。请问各位什么样的笔记本电脑做工控好?

网友A:
是用USB转RS232的吧?这是通病。笔记本电脑用PCI插卡转RS232的较稳定。

网友B:
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用USB转RS232的吧?这是通病。笔记本电脑用PCI插卡转RS232的较稳定。

的确如此,我想在用的新电脑,还不如用老电脑9针窜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USB转RS232的吧?这是通病。笔记本电脑用PCI插卡转RS232的较稳定。

就是用USB插口,因为PLC有USB通信口

网友D:
如果是USB线的PLC,要选择带磁环的那种USB通讯线,这样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USB线的PLC,要选择带磁环的那种USB通讯线,这样会稳定一些

我的USB通信线带有磁环,可是还是老中断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候重启还不行,还要把电脑的电源、电池拔掉几分钟再开机才能通信上。

网友E:
完全有可能是通讯线不可靠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