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双线圈输出

楼主(2012-11-30):
西门子200的能否有多个输出线圈Q0.0呢?本以为不可以的,但是有的程序中就使用了多次的Q0.0.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我刚才试了一下,不过可以,但是没有仿真软件实验。

网友B:
子程序调用,跳转,主控等都可以规避双线圈之乱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刚遇到,不可以,用置位指今就好象可以

楼主:
用置位复位线圈可以的,自锁的线圈不可以。

网友E:
还是容易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