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

楼主(2012-11-30):
想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两个电机是不同时启动的,想问下大家变频器应该怎么选型?是两个电机之和?还是选较大的那个?

网友A:
选较大的!我用过!

网友B:
是同时运行么?

网友C:
变频器选两台马达总功率之和,两台马达同样用接触器带热继电器控制 ,接触器上端就接变频器的输出端,,相当于把变频器看成一台变频电源使用,如果不清楚,可以加我QQ 99067982,我有接线图纸,和电气原理图

网友D:
如果确实不需要同时启动的话,在接触器的线圈上还要加个互锁呢!

网友E:
你这个不同时启动是指什么
一个先启动,过一会再启动
还是每次启动只用一台?
一前一后启动话,建议还是用2个变频器,中途切入电机变频器会过流
只有一台启动的话,需要选择按最大的电机选变频器,并且每个电机前端加装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