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俺们新手,请求支援。最近我编了一个步进梯形图,发现不明问题,望解答。不胜感激。在程序中,程序S23或S30处,转移到S20这个地方,程序能编译,也能仿真,但我点击“工具”,再点击“程序检查(P)...”后,接着点击“执行”,它会报“MAIN   169    二重线圈错误(S20)”和“MAIN   229    二重线圈错误(S20)”,不知道这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软件自身会出现这样的警示????希望大侠们帮我看看,谢谢了。
附件: 耐压测试一贯机10.rar (11 K) 下载次数:19

楼主:
哦,忘了说了。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7.08,各位大侠啊,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步进梯形图当中 没有二重线圈一说 M   Y 可以重复用  但是步进指令stl  S0-----S20-----Sn---不要重复使用   单纯的梯形图是不可以有二重线圈的  你的问题还是你编程的问题  软件应该没问题  我也不太懂 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梯形图当中 没有二重线圈一说 M   Y 可以重复用  但是步进指令stl  S0-----S20-----Sn---不要重复使用   单纯的梯形图是不可以有二重线圈的  你的问题还是你编程的问题  软件应该没问题  我也不太懂 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你的帮助。在我的程序中,我的程序流程是S0—S20—S21—S22—S23—S20和S20—S1—S30—S20。在程序S23—S20和S30—S20处,我的状态转移指令是【SET  S20】。用软件自带的程序检查时,会报“二重线圈错误(S20)”,我的这是状态转移啊,不应该是二重线圈啊???我翻了部分资料,都是这么写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可能是转移时错了,回初始步时要用OUT不要用SET。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转移时错了,回初始步时要用OUT不要用SET。

谢谢你。程序不回初始步时,状态转移,我用过OUT,结果程序检查时,还是要报“二重线圈错误(S20)”。我的程序在附件里,要不你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你把程序截图传上来 我看一下
感谢!

楼主:
谢谢。程序截图在下面,在程序第169步和229步,我曾经把【SET  S20】换成(S20),执行程序检查都一样,报“二重线圈错误”。谢谢了
附件: 耐压测试一贯机10程序截图.doc (73 K) 下载次数:13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置位S20呢 完成一个流程要置位到s0或s1。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