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大家好!我随便编了个程序,在寄存器设置中把 D2  设置成十进制10后,把程序传到PLC中,每次输入X0,为什么D2的内容不从10往上加,而是还要从0往上加呢
真心学习!

网友A:
你大高手了,在这个网站里你认第二,没人认第一啊~!可以把D2设置成十进制的,请问不设置10进制时,是多少进制的~?
高手同志,你懂吗?你看看下面的的回答。这才是交流,我要是会了,还过来问干嘛?我不是有病吗?你这样攻击人,我感觉是不好啊!自重!

网友B:
movp k10 d2

网友C:
你初始值设定没设对 不光光在那里写入值就好了 还要进行软元件初始值引用以及参数设置中的相关软元件初始值文件使用
具体怎么操作呢,不用MOV指令,按照你说的方法怎么做呢?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D:
顺序错了。把程序写入PLC中,再强制D2等于10。
怎么强制呢?要用MOV指令吗 还是其他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E:
初始值要先設定

----||-------------[MOV  K10 D2]
SM402

网友F:
4楼的说得对,

网友G:
要在程式裡面 令D2=k10

這樣開始執行的時候D2才會是k10

不然它會從0開始

還有一個比較不重要的是 x000直接輸出y000

y000又輸出別的東西 這樣寫是不太好的

不過你這是隨便的寫的所以沒關係 給個建議而已

网友D:
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楼上所说的用MOV等指令,另一种通过编程软件强制,这种方法常用于程序调试时。只不过你那个软件好像是老款的,不是GX DEVELOPER,所以我也不知怎样在那个软件上操作强制。

网友H:
程序中没有哪一步能证明你已将D20置了10

网友I:
不用传送指令也可以,但要把寄存器设置值传到PLC。
我是把寄存器D2的值设置成10后传到PLC的,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J:
首先将D2赋值为10。

网友K:
若梯形图监控时,梯形图的D2显示为10,则应当是传送到了PLC;
未这样用过,不知猜的对不对。

网友L:
程序中你是INCP D2和INCP D3,而你是把D0设成10,
你的程序执行完,只有D2 D3会从0开始加1,和你的D0风马牛不相干

网友G:
樓上 他是D0+2
是D2被設成10沒錯啊
那個表上面有+2的

网友M:
用个保持寄存器,直接赋值

网友C:
developer里面左边工程栏 》软元件内存》新建并且赋值记得回车确认》然后下面的软元件初始值》新建》设置好软元件起始结束范围》登记引用对象软元件内存选择你之前建立的软元件内存》点下旁边的软元件内存引用》最后确认》再到PLC参数设置当中的PLC文件栏》右边软元件初始值》ps:PLC文件选择: 软元件内存名和软元件内存名和和程序名想同的话就选第二个。 相关内存选择标准ROM》结束设置》写入时候记得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
这个是设定软元件初始值的步骤,开机即是该值,如果要做在一定范围内循环加数减数每次都是该值起始则不适用。如果用保持型寄存器,数据存储时间要看CPU电池。 我说的是Q系列,FX系列就参考mov或者锁存。 That‘s all

网友N:
哥们,你要先将D先设置初始值,用MOVP

网友O:
在程序运行以后再把寄存器赋值。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