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型号的三菱PLC用什么数据线可以传程序?

楼主(2012-11-30):
请问下图中的这个型号的三菱PLC用什么数据线来传程式呢?
请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一下呀,谢谢。
PLC型号:三菱 FX2-64MR

网友A:
买根稍贵点的下载电缆就可以了!!此电缆与FX1N是一样的!只是接口不一样而已!!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SC-09,原装的含一根D25-Mini的转换线联接FX2N,那转换线不用就能接FX2的。

网友C:
原装的一根插头上有另一个接FX2N的接头,将其拔掉。直接插PLC

楼主:
谢谢各位同志的提示,待回去试试

网友D:
拔掉8针那节,就可以用了。

网友E:
这东西现在还有用的?古董

网友F:
我最近就用使用过这种PLC,修改原来的程序,只要把三菱的原装线拔掉8节那一头,剩下25针的那个插头就可以了,不过这种PLC现在很少见了,哈哈!

网友G:
按图自制

网友H:
用A系列的线就可以通信

网友I:
我买的原装线一头有25针和9针两个端口 但是连在一起 拔不出来的 难道买的是假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