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解释

楼主(2012-11-30):
程序中的K4Y0 ,,,,K4什么意思,循环右移指令怎么用?

网友A:
y0-y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y0-y17
如何知道是Y0~~Y17
!!!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上关于位组合元件的解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C: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D:
Y0--Y17

网友E:
是组合位元键 你那个移位指令时达不到作用的

网友F:
大都說要看編成冊
K4y0
K=4
k4=4X4=16
從Y0開始編號~y15=16個
k4y0意思就是4X4從y0開始算'

网友G:
k1=4bit
k4=4x4bit=16bit
k4y0=y0~y17
如圖:
將K1搬入K4Y0內
M0驅動一次,RORP將K4Y0的值右移一次,後面的K1指一次移動一個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