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 0-MD系统主轴不能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各位,我这有一台FANUC0-MD系统卧式铣床,原先一直在做批量生产,操作者只需用启动键和急停键即可,现在用作制作工装,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主轴在MDI或AUTO模式下转动后就不能停止,M5,M30等均不起作用,复位键,主轴停止键均不能停止主轴,只有给一个S 0的速度或者拍下急停才可以。怀疑是哪个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现仍未找到,机床随机资料由于保管不善早已丢失。另手动不能转动主轴,但是PMC中已经有输出,请高手指教!!!为谢!!!

网友A:
要看梯图才知道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B:
1 楼的和我一样梯形图懂的多点

网友C:
具体参数要查手册,最好是你有SRAM卡备份的话,恢复备份,如果没有,等我给你查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