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永宏老款PLC的故障請教!!!!!!!!!!!!

楼主(2012-11-30):
請教各位,永宏FBE-40MU PLC的RUN燈不亮,BTL燈長亮,設備不能運轉,請問是什麽問題呀? BTL指示燈是什麽意思呀?

网友A:
好象是电池电压低的意思。battery low, 待求证。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不仅电池没电了,你的程序也没了,老东西就这样子
谢谢,情况如你所说!

网友C:
知道三菱,西门子,OMRON等品牌的,在电池报警后,还有2个月的缓冲时间,不过如果不断电的话,可以继续使用也不会造成程序丢失。
谢谢好人!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电池没有电了。换块电池,看看程序在没有。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解决了,正是低电量报警,程序也没了

网友E:
电池没电了呗。赶紧换,要不程序会丢失。
谢谢你给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