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各位大侠,俺们新手,请求支援。最近我编了一个步进梯形图,发现不明问题,望解答。不胜感激。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7.08。在程序中,程序S23或S30处,转移到S20这个地方,程序能编译,也能仿真,但我点击“工具”,再点击“程序检查(P)...”后,接着点击“执行”,它会报“MAIN   169    二重线圈错误(S20)”和“MAIN   229    二重线圈错误(S20)”,不知道这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软件自身会出现这样的警示????希望大侠们帮我看看,谢谢了。
我的程序流程是S0—S20—S21—S22—S23—S20和S20—S1—S30—S20。在程序S23—S20和S30—S20处,我的状态转移指令是【SET  S20】。用软件自带的程序检查时,会报“二重线圈错误(S20)”,我的这是状态转移啊,不应该是二重线圈啊???我翻了部分资料,都是这么写的,怎么回事呢???大侠们,帮帮忙,谢谢了。
附件: 耐压测试一贯机10.rar (11 K) 下载次数:80

网友A:
没事的,都这样

网友B:
SFC不经常用,要不你用梯形图编辑试下
abcde12345

网友C:
不在同一个步,可以双线圈

网友D:
其实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用的梯形图,检查程序,说是双线圈输出,结果我没理,直接传到PLC中,结果正常。只要你保证你的程序没问题,就大胆传吧!好运
真心学习!

网友E:
这个不要紧的,步进双重输出不影响

网友F:
步进阶梯是允许双线圈的。

网友G:
呵呵,这个是很基本的。STL指令允许双线圈,这是因为stl指令在执行时有且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H:
关于步进阶梯的用法,模式包括顺控,分支,循环等,PLC本身允许,因此对于S20双线圈这样的情况不用担忧,但对于输出触点、辅助触点不建议双线圈,以及特殊模块通道值的写入和读取也不要在程序中出现两次及以上。可能大部分时间工作正常,但随机会出现动作异常,甚至造成扫描周期超时现象。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