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厂里有台机械正反转(前后)布料,当布料架(电机正转)碰到最前的传感器后,然后电机反转延时1.5秒后,再正转      这个动作实行3次循环,不

过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了    当布料架(电机正转)碰到最前的传感器后就直接跳到下一步没有循环3次,压机就压下去了, 我看了程序在计数的过程没问题,

每次完成一个工作流程就把C清零,正反转也做了互锁,就是想也想不懂               机械一天就发生5-6次      小弟用的是步进指令
     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贴出程序。

网友B:
记得以后发帖的时候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是什么样子。

网友C:
要看程序,是不是没有设置上升沿信号输入。感应输入不可靠。

网友D:
贴出程序,要看程序

网友E:
3楼言之有理,接近开关若使用在不带刹车的电机环境下,容易出现机械定位不准,计数有误的情况,建议用上升沿信号输入,再就是接近开关感应距离不要忽视,不过最好还是把程序帖出来看一看。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楼言之有理,接近开关若使用在不带刹车的电机环境下,容易出现机械定位不准,计数有误的情况,建议用上升沿信号输入,再就是接近开关感应距离不要忽视,不过最好还是把程序帖出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G:
它用的是步进  上升下降沿在步进里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