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在线读取问题

楼主(2012-11-30):
请问三菱Q系列读取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读出中文注释?

网友A:
三菱写入程序的时候一般不会把注释写到PLC里面的,占内存过大运行过慢的,有时候写进去超出内存会报错的

网友B:
能不能读出注释,关键在于写程序的时候有没有把注释写进去了,如果在写入PLC程序段时候没有把注释一起传进PLC里面,PLC里面就没有注释,读出来的程序就没有注释,如果PLC里面有注释,在读出PLC程序的对话框中,就选择程序,和注释,这样就能读出来,很少有人会把注释写进PLC 里面的

网友C:
确定注释写入PLC了?我的注释一般不写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