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上的按钮是否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谢谢

楼主(2012-11-30):
请教触摸屏上的按钮是否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谢谢

网友A:
请问您的【直接】是个什么概念?
不需在PLC中写控制程序?

网友B:
按钮不是应该是输入点吗?怎么接PLC的输出呢?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的端子

网友D:
屏上可以有输入点

网友E:
也可以直接输出点,PLC也不需要程序。

网友F:
屏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但你要记住,在PLC的程序里就不要控制这个输出点了,以免造成屏和PLC同时控制一个输出点的错误。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感谢!

网友G:
维护一台机器,调试时,某输出点受触摸屏控制而动作,把PLC程序上传后却在程序中找不到该点的控制程序,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出了意外使程序上传不完整呢,把触摸屏程序上传后才发现,是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点,才恍然大悟。
这都是惯性思维导致的。

网友H:
可以的。而且是肯定的,但在屏组态时要整对了。

网友I:
可以的。而且是肯定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只在触摸屏上做一按钮控制PLC的某一输出点,PLC中不写程序

网友J:
不可以的,plc中必须写程序

网友K: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通常程序不能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