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12-11-30):
WIN732位系统安装西门子编程软件时提示
WINDOWS找不到文件,S7EPASRV.EXE. 请指定文件名是不是正确后,再试一次。
这是怎么回事啊 知道的兄弟说说 急等 我装的是SP8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兄弟啊 麻烦说说 谢谢了

网友A:
把文件夹名字改成英文的,不要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夹名字改成英文的,不要加符号
我的文件名是英文的 啊
C/PROGRAM FILES/SIEMENS

楼主:
兄弟帮忙解决一下啊 急啊 。。。。

楼主:
有没有兄弟能帮我啊 跪求。。。。。。

网友B:
按照以下方法试试看:
1、把安装文件放在C盘根目录下(不能有中文和符号,最好也不是压缩文件)重新安装试试;
2、在安装文件中把这个文件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再安装试试;
3、检查是不是安装文件已经丢文件了,尝试在重新下载一个新的完整的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