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饲服驱动器电源接线?

楼主(2012-12-01):
我有安川1。5KW的驱动器,电源是三相200V的,现在我没有380V电源,我想直接用单相220接L1和L2,不知可不可以?
重在积累!

网友A:
估计不可以的,小型的380V的驱动器见过有接线图画L1、L2接220V的,具体的看看手册。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国产的伺服我接过这样。但是容易发热。

网友C:
可以的,你试下吧。

网友D:
先看看操作手册,别整错了。

网友E:
完全可以!没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三菱的不行,安川的没试过!!!!!!!!

网友G:
查一下型号看是不是兼容。有的可以的有不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