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这么一个模块??

楼主(2012-12-01):
我们公司是从事塑料机械行业的,以前每一区的加热器的电流是用互感器加上电流表来显示显示的,电流表安装在面板上,现在有一客户要求用触摸屏显示电流,有没有那位仁兄帮我推荐这么一个模块,我准备用0-10V或者通讯来做。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用温度模块

网友B:
你看看台达的温度模块,有电流选件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显示电流值,用台达的触摸屏可以和温度模块通信的。

网友C:
互感器可以是4-20ma信号

网友D:
用AD模块。
下载积分:+5(米阑) 正解!

网友E:
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加一ad模块。

网友F:
如果周围环境干扰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RS485通讯处理

网友G:
有很多种办法
实际的温度多吗?如果模块不通讯不是很多,或者PLC的位置还能放,那用AD模块,甚至TC模块,PT模块来做都可以
如果实际的温度特别多,用多台温控表再和PLC或触摸屏通讯也行

网友H:
不知有没用到PLC?如有,我会这样做:互感器二次侧接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或0~10V,送给AD模块,程序里写好,让屏去读取某寄存器的值(即电流)。
当然还有其它选择的,比如有的温控器可以有模拟量输出,有的温控器可以有RS485。等等等

网友I:
我想你这个客户用不了多久又要你换回原来了。用过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