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Q系列CPU上电后一直出现“ERR”闪烁,如何解决,

楼主(2012-12-01):
最近刚接手一个Q系列PLC,准备做点程序,但一上电CPU就出现“ERR”闪电,无法消除,运行灯一直不亮,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A:
装电池没有

网友A:
装上电池后,把PLC内存格式化,还有是什么型号CUP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内存初始化,

网友C:
把开关拨到最左边复位3秒,再放开,看来报错不
如果还报错,连接上电脑,在线诊断一下
下载积分:+2(197771548)

网友D:
我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是由于模块坏了引起的。

网友E:
可以运用GX软件的诊断功能看看异常代码。

网友F:
PLC内没程序会报警的 你随意下载一个程序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G:
24V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