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编码器所测的长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现在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2012-12-01):
我想用FX2N连接触摸屏,把编码器测长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走多少就显示多少),现在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最好有案例可供参考
364387538@qq.com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测量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把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寄存器中,触摸屏的显示就用PLC中的数据寄存器。当前值改变,数据寄存器的值就改变。

网友B:
1楼正解,正是如此。

楼主:
三菱PLC里要不要M8XXX来监控
这个监控有什么作用

网友C:
编码器进入到PLC这里也只是脉冲信号;
实际测量长度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把脉冲换算成长度,换算之后数值用PLC寄存器存储即可
触摸屏上直接显示该寄存器长度数值

网友D:
首先根据你精度的要求确定测量轮的外径算出周长假如周长是100MM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的话那就是每10个信号对应1MM,这个10就是你的系数。然后你收到多少脉冲除以系数就是多少距离MM了。然后把这个数传到屏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网友E:
5楼正解,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