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显控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2-12-01):
显控触摸屏编程软件,我用的是samdraw 3.3版本的,为什么在新建工程的型号选择里没有sa--8b,只有sa--8a呢?如果选择不到正确的型号的话下载上传时会提示选择的型号和实际不合啊,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
晕啊 没人用显控人机吗?

网友A:
8b~8a都有~~错了~就不行~~A和B的意思是触摸屏是横向和纵向的型号~

网友B:
没 有 不 会 下 个 新 版 本 吗

网友C:
你的版本低

楼主:
我只是找到3。3版啊 好像3.3但是就是最新版本了,而且我们编程的工程师也是用这个版本编程的啊,应该是我没弄对,但是自己找不到问题啊

楼主:
什么有的啊?我这个真的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