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现在在学三菱的ST语言的编程,想改变定义标签的(16位整数)里面的位,例如下面的语句       速度.1=false   可是编译总是报错,把速度换成D0就不报错。
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如何处理

QQ:84818626

网友A:
ST编程要严格按照语法,ST语言里面变量一般是不允许使用中文,转义字符等,

基本是按C语言,BASIC语言方式编程
建议先下载一本GX的ST语言编程手册看看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B:
用:=吧,是PASCAL的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编程要严格按照语法,ST语言里面变量一般是不允许使用中文,转义字符等,

基本是按C语言,BASIC语言方式编程
建议先下载一本GX的ST语言编程手册看看

三菱的支持中文标签的,可以写如下的指令    速度:=D0;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