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12-01):
昆仑通泰的触摸屏 增加的通道为什么不能连续 要么是奇数 要么是偶数 plc是西门子 地址是vw

网友A:
VW0占用VB0、VB1
VW2占用VB2、VB3以此类推,你看看西门子的教程吧。

网友A:
用西门子PLC时防止地址重复使用一般推荐这种方法?
用字节时:VB0、1、2、3、4......
用字时: VW0、2、4、6、8.......
用双字时:VD0、4、8、12.......

网友B:
用字节时:VB0、1、2、3、4......
用字时: VW0、2、4、6、8.......
用双字时:VD0、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