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怎么实现PLC自动加减计算,前提不用高数计数器。只用普通32位加减计数器。有谁会。就是一根轴边上边上装二个传感器,正转就加计,反转就减计。

网友A:
LD 0.00
@AND 0.01
++B(594) D0
LD 0.01
@AND 0.00
--B(596) D0
你看看合适是否,欧姆龙PLC的程序。

网友A:
@LD 0.00
ANDNOT 0.01
@LD 0.01
AND 0.00
ORLD
%LD 0.00
AND 0.01
ORLD
%LD 0.01
ANDNOT 0.00
ORLD
++B(594) D0
@LD 0.01
ANDNOT 0.00
@LD 0.00
AND 0.01
ORLD
%LD 0.01
AND 0.00
ORLD
%LD 0.00
ANDNOT 0.01
ORLD
--B(594) D0
LD P_On
/B(434) D0 #4 D2
这个更加精确,具体的你自己分析。

楼主:
悲剧了,我只会三菱的。

网友B:
不就是一套辨向电路吗?

网友C:
如果频率太高的话,可能计数不准哟。

楼主:
谁会的帮忙写个三菱的指令呀

楼主:
你这图我怎么分析着行不通呀,你用上升沿触点,都是一瞬间的,X0触发后,X1还没来的几触发,X0就触点就恢复了。根本不能加1。

楼主:
对不起呀,我搞错了。反着分析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