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短路烧变频器

楼主(2012-12-01):
各位大侠,讨论一下,变频器输出端有瞬间的短路造成变频器烧坏,有什么可行的保护方法?

网友A:
若是在过程中突然短路,电解电容器会炸掉!
用电之前作对地与相间检测!

网友B:
用好点的变频器,有保护有输出短路变频器自动保护,我 用的安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