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如何知道发完脉冲啊?

楼主(2012-12-01):
各位高手,DRVI如何知道发完脉冲啊?

网友A:
你没有资料看的吗?~~本站有和下~~是M8340=Y0~M8350=Y1~M8360=Y2

网友B:
加个M8029. 脉冲发完会闭合

网友A:
M8029是所有脉冲发完信号,即是Y0,Y1 ,Y2等都停止时的信号

网友C:
楼上的都可以

网友D:
编程手册中有详细说明M8029的使用方法。多看书

网友E:
可以用M8029

网友F:
8340这个标志位

yanzhi2008

网友G:
发的脉冲和D8140比较,等于时完成

网友H:
多看下资料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多谢!

网友I:
一般都用m8029 控制脉冲发送结束。qq 274332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