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请教各位高手,高速计数器里单向单记,单向双记,双向双记的区别,如果我要给a,b,z三线的编码器中a,b线计数的话,那我用的是那种高数计数器?(设a接x0,b接x1)

网友A:
单相单计:只需要一相输入,通过内部特殊辅助继电器控制增减;
单相双计:两相独立计数,一相增计数,一相减计数;
双相双计:AB两相正交自动增减计数。
接A/B到X0/X1要用双相双计对应C251。

网友B:
用编码器的A和B线,那你就是用的双相双计数,A和B的相位相差90°。

网友C:
版主说得很清楚,另建议看下手册。

网友D:
先看看对应的编程手册和操作手册吧。兄弟

楼主:
哦 其实手册是看过的 就是迷迷糊糊的不大明白 抓要是不晓得a/b输入用的是那种,现在清楚了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