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旋钮防尘

楼主(2012-12-01):
陶瓷厂灰尘非常大,大到你怕,用的施耐德旋钮按钮,但经常有问题,或按不下,或扭不转,或触点接触不好,怎么办?怎么办?
自学成才

网友A:
我们厂改用指拔开关,效果很好。

网友B:
粉尘大的地方确实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我们都是用质量好点的按钮,不过有点贵。还在按钮上边套上一个防尘皮套。不过效果好点。还是不理想。

网友C:
换纽子开关
或者奢华点用触摸屏

楼主:
用那种老式的,就是常开常闭一体的那种会不会好点???
自学成才

网友D:
采用防尘按钮

网友E:
用个接线盒 工业防护等级高点的 就可以了 魏德米勒就有类似的接线盒

网友F:
用触摸开关,再大灰尘也没有关系的。IP65的,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G:
还是用触摸吧

网友H:
用绝缘胶布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