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编码器

楼主(2012-12-01):
原来一直用变频器带动工作转台,用接近开关感应皮带轮上的几个点作长度测试,现在准备用伺服电机带动转台,那么我通过PLC发出转动脉冲量,那么我还需要单独加编码器(不是伺服电机自带的)吗。这样我就知道发出脉冲量与实际转动量是否相符合,
旋转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大家推荐下性价比好的啊

网友A:
如果机械传动可靠,基本上不用重新加编码器。伺服自带的分辨率已经足够。
比如说你原来要求精度是mm级的,现在动力改进了精度可以控制在um级,就是误差达到十几个um,也比原来的mm精确了很多。

网友B:
不需要,除非传动用的是易打滑的普通皮带。

网友C:
伺服本身就带编码器的了,加两个极限限位就更安全了。

网友D:
应该不需要了

网友E:
不需要外接编码器,另外看你的机械部分是不是出现滑差现象。
如果有滑差则使用编码器进行修正。

网友F:
主要看你的传动系统精确性,如果需要误差补偿就需要外加编码器

网友G:
同意2楼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伺服做扭矩扳手(即我在触摸屏设定需要多大的扭矩,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伺服做扭矩扳手(即我在触摸屏设定需要多大的扭矩,PLC可以实现吗)
可以,不过伺服电机要采取扭矩控制模式,PLC额外加一个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