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上传到PLC时,当传到软元件内存时,只能传到36%,就失败了

楼主(2012-12-01):
我的程序上传到PLC时,当传到软元件内存时,只能传到36%,就失败了,我用有是GX Developer5.3,设置也没问题,上传时也选择了所用的有效步数,波特率都正确,不知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此类现象以线缆不稳定、有干扰的可能性居多。
多读取几次看是否能够读出,每次都到36%么?

网友B:
建议格式化PLC后断电10秒后上电在写

网友C:
是编程电缆线有问题,我也遇到15%失败了,不过我用的是GX Developer8.86来,我换了一条电缆可以了。

网友D:
编程线质量问题,我以前也遇到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F:
编程线质量问题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