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两套三菱伺服电机怎样保证同步运行

楼主(2012-12-01):
两个电机各带一根丝杆驱动同一个机构,必须保证同步,否则会损坏机构

网友A:
用Q motion吧

网友B:
机械结构一样,并且高精度,伺服力矩大于实际所需力矩很多。
这样的话,受外力影响就会小很多。
控制部分要求高就用网络控制,比如楼上说的Q motion
如果嫌贵用普通的3G 3U的MT主机也行的,把齿轮比调高点。最好再加1HC反馈。

网友C: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同一高速脉冲送给两台伺服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同一高速脉冲送给两台伺服驱动
[/quote需要高速光隅!

网友E(2012-12-31):
引用 网友C: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同一高速脉冲送给两台伺服驱动
我们目前用双Y轴就是这样用的,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F:
用Q motion吧
dsjflksajdf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