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3u的辅助继电器重开机不工作是为什么?

楼主(2012-12-01):
我的一台fx3u PLC内部的M468(用来做定位启动信号的)刚开始只要条件具备就有输出,但是断电后再开机同一个M468无论是条件具备还是强制ON都不动作,但换一个M568就可以工作了,奇怪的是我再次断电,又开机就出现同样的现象了,又不工作了,不过我又换回M468就又正常了。我自从认识三菱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现象。不知有哪位神仙能帮上忙。不胜感激。

网友A:
要通过程序分析该现象。
看起来像是触点被多次使用的样子。

网友B:
感覺像是上說的有雙輸出的情況
請檢查看看是否是這樣或是貼上程式看看以方便解釋

楼主:
多谢各位了,已经解决了。原因是PLC本身的扫描周期用的是动态扫描,大概有30ms左右,我用的是步进指令,所以当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扫描完所有的同一个辅助继电器有时会溢出,所以我后来改为固定扫描周期,并且把时间改为70ms,运行到现在一直正常。再次感谢热心人。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反馈!

网友C:
有意义的现象

网友C:
什么是"fx3u PLC辅助继电器溢出"??

楼主:
我的判断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扫描到同一个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但是在一个执行周期内却没有执行到。不过这只是我的理解。

楼主:
不过这几天又一个现象出来了。就是我改了扫描周期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偶尔会有一个端口的脉冲输出停止,但是端口是正常的。再加长扫描周期它又正常了。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