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70I触摸屏,报警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01):
MT6070I触摸屏,事件登录中的报警内容模拟时都正常。但下载到触摸屏中,中文显示方框但英文显示正常!!!中文字体也换了很多种,都不行!请问大侠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属于乱码,
将所有中文字体属性改成宋体试试。
若字体选择中没有宋体,可以以下方式添加进去:
在软件里点“编辑”-“系统参数”-“字体”-“增加”-下拉选择到宋体。
字体属性改了以后再保存下载到屏就应该OK

网友A:
刚刚看到一位在侠说字体设得太大了,也有可能出现乱码。

网友B:
字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