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有一个Uniop触摸屏想读出程序更改后再下载,触摸屏的型号et0p410
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发现此种触摸屏有两种编程软件。具体见下图,而且生成的文件也不一样。一个文件的后缀名是dpr,一个是jpr请问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此贴发了17天没几个坛右回帖,大家都很忙吗?

网友A:
主要是大家都没用过这款触摸屏啊,所以帮不上忙了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人!
  • 专心学工控技术,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B:
    引用楼主铭杰工控于2012-12-01 23:02发表的 意大利Uniop触摸屏有几种编程软件?请高手赐教 :
    有一个Uniop触摸屏想读出程序更改后再下载,触摸屏的型号et0p410
    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发现此种触摸屏有两种编程软件。具体见下图,而且生成的文件也不一样。一个文件的后缀名是dpr,一个是jpr请问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赐教,谢谢!
    [attachment=97674]
    [attachment=97675]
      [attachment=97676]

    剛剛看了下兩種軟體支持的人機型號有不同,如拿你的ETOP410來講,只能使用JMOBILE SOFTWARE,而UNIOP中無法找到此型號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不知版主有没有正版的JMOBILE SOFTWARE的编程软件,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30天的试用版的。
    请版主帮忙,谢谢!

楼主(2013-01-06):
    JMOBILE SOFTWARE的编程软件的软件已过期,更改电脑的时间和重新安装也不能用。如果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能再用30天的话就蛋疼了。

    哪位朋友有请共享一下,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