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问题描叙:
FX3U用脉冲列+方向驱动A5系列松下电机。
强制单独驱动松下电机水平取料/放料自动流程的时候,每次到取料位置都是同一个位置。
但是一旦把设备的所有自动流程开启,进行联动,松下电机的取料位置往一个方向偏移,偏移量明显。

请教用过松下伺服的高手,这样的问题是驱动器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知兄弟在哪里?我在深圳松岗,这个问题最好到现场看一下,大部分可能是程序引起的,电:13798354427。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B:
有时也可能是机械部分引起的……

网友C:
有几个可能性:
1) PLC 与伺服器通讯线受到杂讯干扰
  - 改用屏蔽线
2) 机械问题
  - 伺服电机与机械的联结, 组合之间的误差
3) 程序问题
  - 逐一检查程序

网友D:
如果都一个方向偏那可以减少几个脉冲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已经解决!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1。排除程序问题,因为强制跑伺服的流程和自动跑伺服流程完全一样的驱动跑点命令。除非跑点的赋值地址有冲突,在自动的时候被赋予其他数值。但是监控没有发现有该问题。
2。排除机械问题。还是那点,强制跑流程没有问题,那机械就没问题。
3。屏蔽的问题最有可能,但是已经把PLC到驱动器的线独立拉出来了,ENCODE线也独立拉走来,有相当距离,仍然没有解决。
4。尝试把所有的接地线连线了接地,解决了此问题。
PLC接地,驱动器接地,通讯线接地。
  • 下载积分:+1(张涛19900921) 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