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我做的一个系统,由一个FX3G的PLC驱动两个MR-J3伺服,工控机与PLC进行通讯监控。
之前我把工控机、显示器、plc和伺服接在同一个开关下,伺服一开,工控机和PLC不能正常通讯,显示器无法显示。
后来我把伺服、PLC单独接一路开关;工控机、显示器单独接一路开关;两个开关的220V电源都从同一个插线板上出来。这样做之后,伺服一开,工控机和PLC可以正常通讯,显示器上可以显示东西但是有很多雪花点。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
1.显示器上的雪花点应该还是伺服干扰造成的吧,有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2.我的MR-J3伺服放大器一上电后就嗡嗡的响,我看其他设备上的同款伺服没有这种声音,请问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如果不是,是伺服放大器坏了,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A:
接地,然后在输出的动力线上套个磁环,电机离显示器远点,会好一些

网友B:
电机有响声,应该是参数问题。调低一下2号参数可能会好点.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刚性调小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只是有几点不清楚。
1楼说的在输出的动力线上套磁环,是指伺服放大器输出到电机的动力线上套磁环对吗?
2楼说的是指PB02这个参数吗?另外确认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是伺服放大器响,不是电机响
希望各位能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D:
伺服器加装滤波器

网友E:
是否可在伺服输出电机线端加装线性噪声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