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OMRON控制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12-12-02):
各位大虾好:
现小弟用CQM1H+plb21通过脉冲输出来控制安川伺服,请问能否通过发出的脉冲来确定设备的行程呢?
欧姆龙的脉冲输出不是累计的,而且相应的地址,无法清零。我设计了多种程序,效果都不理想
而三菱的来控制就挺好的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指令,有累积的指令,但是重启PLC后必须会原点,不然驱动不了!

网友A:
我专做OMRN运动控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我邮箱
liuhuan1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