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伺服电机还单独加编码器做反馈吗

楼主(2012-12-02):
设备上需要用伺服电机来带动设备旋转,那么还需要单独加编码器来反馈设备旋转的运行距离吗??PLC直接可以从驱动器读取数据吗?
兄弟不是很明白,各位指点下

网友A:
1、伺服电机本身自带编码器,可以通过换算伺服电子齿轮比的方式,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运行的距离,设置方法参考伺服控制器有关电子齿轮设定的说明。
2、一般伺服驱动器反馈回来的是差分的信号,常规的PLC无法接收此信号,要用专用的PLC或是模块,例如台达的DVP32EH00M2;如果要求的回馈速度响应不需要很快的话,也可以采用通讯的方式读取驱动器的回馈数据。

网友B:
本人认为是伺服电机严格意义上是半闭环控制,所以要实现全闭环控制就需要另外加编码器一确认电机运转距离和机械位置一致。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有脉冲输出

网友E:
不用加,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带有编码器。伺服驱动器配个电池保存掉电数据,同一品牌的驱动器与PLC一般都应该有接数据接口与指令配套,开机的时候PLC会把位置信息读取到PLC中的。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F:
加了编码器后,如果检测到机械位置有偏差,那该怎么处理啊?
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可以把伺服的信号采回来,不过你的plc可能没有这么快!还有接口可能不一样!

网友H(2013-11-23):
高手,楼主能交个朋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