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

楼主(2012-12-02):
求大师,我想在图中画那个位置再加一个比较指令,怎么加上去?

楼主:
你说的这个都明白,但这一行写满了怎样换行,怎么不像三菱的能自动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放在此处,按F8快捷键或者点其他指令图标,选相应的指令输入
你说的这个都明白,但这一行写满了怎样换行,怎么不像三菱的能自动换行

网友B:
是这么种情况,不能自动换行啊?

网友C:
加个寄存器不就行了,然后再在下一行写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2013-02-03):
加个寄存器,转换一下

网友D:
7楼正解!!